y410p不过保护隔离求助中

楼主(2022-11-05):
一个y410p不过保护隔离 没有思路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 pq302受控于PACIN 但是PACIN是acok控制拉低了pacin这个电压 实在是弄不明白了

网友:
先查一下公共点也没有短路,再查pq301 pq302也没有击穿,pacin,acoff都正不正常,什么都不测量,谁能告诉你问他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