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里显示主板型号修改过程

楼主(2022-11-05):
        一直对改BIOS和更改主板信息等比较感兴趣,纯粹只是感兴趣,是一个小白。之前就试着改过2次没有成功,今天闲来无事一块H110的ATX主板又来折腾一下改掉主板BIOS里显示的型号看看是否能成功,显示型号是修改好了,但是并不完美,跟原版BIOS比需要隐藏2个选项,不然就会出现2行型号(Build Date and Time 后面应该是显示日期时间,但是也显示为主板型号),这个还没找到问题点,不多说上图做个记录!

网友:
这片主板几处显示型号的地方都不一样,这是比较奇葩的,理论上一般用AMIBCP就可以更改了,但是这片主板有地方改不了,所以借助了HXD来改!
Build Date and Time 后面应该是显示日期时间,但是也显示为主板型号,这个还没找到问题点,所以只好把他隐藏起来,那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加分鼓励,如果你能出个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B:
大神会修改phoenix的bios吗

网友:
方便交流指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会修改phoenix的bios吗

没有修改过,现在我基本接触的都是AM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如果你能出个教程就更好了。

感谢关注,本人也是小白,刚开始摸索中,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所以不敢写教程!发个贴只是记录自己修改的过程!

网友:
指导不敢,我也只是刚开始摸索的小白,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

感谢关注!

网友(2024-01-24):
改了型号,主板变强大了

网友(2024-03-17):
给个链接,或者店铺名字呗

网友(2024-08-02):
打开BIOS文件提示 版本不对尴尬了

网友:
灰白色不让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