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掉电

楼主(2022-11-05):
这台Y460是好多年前买的了。当时花了5k多,就是看中外观觉得还好看。实际体验并不怎么样,发热大,屏幕还发白,可视角度小。当然屏幕跟批次有关。后来就开始出故障了。独立显卡坏了,喇叭也不知什么时候坏了一个。再后来,有时候就开不了机了,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多开几次还能开机。再再后来就直接开不了机了。拿到修电脑的那里去(一看就不是什么高手),看都没看就说是通病,开机芯片坏了,换主板。区区一个开机芯片就要换主板?不修了。一放N多年,自己慢慢学习电路知识,现在拿出来捣鼓。

具体情况是:待机电流0.008A,开机0.4A左右掉电。继续开继续掉。

根据Y460的开机时序和图纸以及点位图,一步一步查电压。按一下开关,就瞬间查一个电压。基本上除了独立显卡的电压,其他主要电压都正常。PG信号也都有。用示波器测量板上的3个晶振波形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有PLTRST#这个信号。(还有GFXVR_EN这个信号也没有,开始没注意,后面会详细说这个信号)。

当查到第16步的时候,感觉不太正常。PM_DRAM_PWRGD是1.5kΩ的R174和0.75kΩ的R178从3.3V的DRAMPWRGD_CPU分压得来的,应该分得1V以上的电压才对,实际测量电压不够,最多的时候0.8V左右,最低几乎为0,反正每次测量都不稳定,开始怀疑是不是R178阻值变小了,取下来测量又是正常的。

测第15步1,2, 4脚电压都不正常,有时候1.几伏,有时候0.几甚至更低,最高2.4伏左右,每次测量都不一样。正常是这3个脚的电压都是3.3v。因为掉电原因也不好测量,也不确定是否有问题。

后来照别人的方法把u17这个芯片拆了,让主板不能进入复位,开机不掉电了。然后就方便测量各个电压了。
拆掉U17后,装上CPU开机0.45A左右,问题来了:电流会不断上升,大概每3s左右电流增加1mA,而且CPU上的那个大核心会发烫,温度越来越高。

电流逐渐增加

电流逐渐增加

CPU上大核心发烫,也不知道这个核心是集显部分还是CPU和集显封装在一起的部分?HM55系列北桥是集成在CPU里的。

网友A:
我之前只是保存草稿怎么就发表了呢?

测量GFXVR_EN信号的时候发现是0V,这个信号是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PU7的集成显卡供电开启信号。问题是这个开启信号是0V,但是PU7的输出电压和PG信号又是正常的,这就奇怪了。

想测试一下开机过程中是不是CPU发出过GFXVR_EN信号,被拉低了。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PU7的11脚,发现不能开机,开机掉电,这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CPU坏了?还是电源管理芯片PU7坏了?或是其他故障。本人纯新手,也没有其他多余的测试手段。这算是我正式学习维修的第一台电脑,请高手指教。

网友:
维修费多少钱

网友:
图不清楚

网友:
修的方向错了

网友:
请高手赐教!

网友B:
我还以为可以自己研究好了呢  都这么大电流了  盖上白布吧  主板便宜

网友C:
这大电流CPU容易烧坏啊  测试的时候记得处理一下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可以自己研究好了呢  都这么大电流了  盖上白布吧  主板便宜

就是练习技术的,又不是修好了拿来用。买主板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大电流CPU容易烧坏啊  测试的时候记得处理一下散热

嗯,每次最多几分钟,CPU烫手就不测试了。长时间都是取下CPU测试的。估计是CPU或者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只是保存草稿怎么就发表了呢?

测量GFXVR_EN信号的时候发现是0V,这个信号是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P ...

PU7应该没问题的,有人说这个GFX_ON开启信号只是一瞬间发出的,然后被置低的。

网友:
换个cpu测试

网友:
嗯,估计CPU或者南桥有问题,已经买了一个U还在路上,I5 460M,顺便小升一下级。

网友:
清灰看看,一般是螺丝、虫子什么的东西引起短路了开不了机

网友D:
去维修店有示波器的地方 查下各路电压 或许有意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去维修店有示波器的地方 查下各路电压 或许有意外

示波器我自己就有,主要是自己练习维修,让别人修就失去意义了,也不值得修。

网友:
很多电脑店子都是这样玩的,只有很少数的是会修的。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我自己就有,主要是自己练习维修,让别人修就失去意义了,也不值得修。

最终咋样了 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