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779 ,vccsa、vccio有电压PCH_PWROK测到,vcc_core 不出。累了,求助

楼主(2022-11-05):
各位大佬,已经费了不少功夫,不忍放弃,帮忙看看还有救吗?
Dell   G3 3779 i7  8750H,GTX1060 6G笔记本一台,主板故障。
最早原先有开机屏不亮,强制关机重新开机就行。三个月前,我晚上下载微软的模拟飞行游戏,下了一天,第二天关机重启就开不开机了。键盘灯亮,屏幕直接全黑,logo也没有,
仔细听背面似有电流声。

一、主要供电电路实测情况
VCC_CORE,0.9V烧机,电流1.3A

VCC_SA正常
实测 PUA01 1PWM1_1PH波形
----------------------------------------------------------------------------------------------
VCCIO 正常
实测 电感PL901  电压1.04V

-------------------------------------------------------------------------------------
VCC_CORE 没电压
PLI01 1 脚 (PUZ01 18 脚)PWM1_4PH 实测

PLI02 1 脚 (PUZ01 19脚)PWM2_4PH 实测

PLI03 1 脚 (PUZ01 20 脚)PWM3_4PH 实测

PLI04 1 脚 (PUZ01 21脚)PWM4_4PH 实测

-------------------------------------------------------------------------------------------------------------
0.6V_DDR_VTT 正常
PUM01 20脚 0.6V_DDR_VTT 实测

PUI01-PUI05 +5VALW 实测电压正常
-----------------------------------------------------------------------------------
二、重要信号实测情况
VR_ON
UZ21 4脚  VR_ON上升沿实测

-----------------------------------------------------
SYS_PWROK
UE1发送给PCH的SYS_PWROK信号,通过RH672的2脚实测

----------------------------------------------------------------
H_VCCST_PWRGD
UC16 4脚 实测
------------------------------------------------------------
PCH_PWROK
UH14 4脚 实测

未测到的信号:
PCH_PLTRST#  和  H_DRAMRST
测量PCH_PLTRST#信号 测量以下引脚都测不到波形
测UV14 2脚  ||  UTPM1 17脚 || CH222 || 测UH3的 1 、2、4脚

测量H_DRAMRST 信号,测量RD7 2脚,测不到波形

CPU SVID相关信号测试:

主板的各种资料都找全了,包括各芯片的资料也有,需要的话私信我。

网友:
干NQ试一试。

网友A:
我一般不测这么复杂,晶振起振,有读BIOS,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外观没进过水磕碰元件烧过,直接判断U挂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CPU挂了,可以寄到迅维,我给你换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测这么复杂,晶振起振,有读BIOS,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外观没进过水磕碰元件烧过,直接判断U挂

晶振测了,正常起振

网友:
基本可以换CPU了

网友:
还用看嘛!这就是U的问题,换U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的机器我也修到了,也是没有搞定,现在的机器确实难度大了,风险高,芯片也不能保证品质!

网友:
大概率CPU寄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cpu太爱坏了,动不动就盖白布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VBOOT电压吧?

网友:
  问题没那么负复杂 看你帖子描述的VCC_CORE,0.9V烧机,电流1.3A     说明供电都OK 了 直接换CPU 就行了    我这收到机器的时候看南桥都是被焊过了 楼主描述 南桥已经被两家换过了  后来不出CPU供电了 开机电流 只有0.5  测量一通下来缺少CPU 核心供电  直接换掉CPU 顺利点亮 因为你的南桥 太黑了担心南桥用不住   路途遥远 往返运费都能能买个南桥了  所以 索性直接把南桥一起给你换了  现在正在 测试稳定性

网友:
     最开始,测CPU就不出供电,不是换桥后不供电。

后面就是,先换南桥无效,后面又把原来的桥重新植回去,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

     辛苦您给换了个U,感谢。希望运气好点,这个U能用的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