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5L(X455LD 2.1)电池不开机及适配器插电延时开机问题

楼主(2022-11-06):
一台华硕A455L笔记本,板号X455LD  2.1,现遇到两个问题:1.单独用电池不开机,按开机键瞬间有待机3.3V,瞬间消失,AC-IN-OC#找了个点测量为3.29V,电池有7.9V输出;

2.插上电源适配器,无论装不装电池,都需等待18秒后电源指示灯(充电灯)亮起时才能开机(不装电池是18秒后自动开机),等待和正常待机时AC-IN-OC#为0V,EC_RST#为3.26V,装电池时充电电压为8.59V,不装为12V。电池和电源适配器同时使用开机后,可以随时拔掉电源适配器,靠电池可继续正常使用,电池充电和开机后的充放电都正常,只是关机后一但拔插适配器,再开机还需等待18秒;
请教下大家后续的维修思路

网友:
lid正常电压吗

网友:
LID_SW#有3.25V的

网友:
+3VA_EC单独用电池时是0V,用适配器时是3.29V

网友:
是PU9100吧?这个元件在用AC时是有正常输出3.3V的,从而有了+3va_ec,只是要延时18秒才能开机。而用电池时PU9100的使能端(en)没有电压,也就没有了输出,现在想先把电池不能开机搞好再去查适配器延时开机的问题

网友:
用电池时,按住开机键有+3VA_EC,手松开就没有了。用电池时是要开机才有+3VA_E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