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一体u盘的引脚定义

楼主(2022-11-06):
像这种,怎么知道的哪个点接哪个脚?哪里可以查阅吗?还是fe设备带这个引脚说明?

网友A:
部分测过的有定义图,很多都需要自己用逻辑分析仪,自己测。

网友(2023-04-16):
这个手法比较牛

网友:
你是盘丝洞的吧

网友(2023-06-23):
没有点位图也搞不定吧

网友(2023-10-07):
你是还是个焊接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测过的有定义图,很多都需要自己用逻辑分析仪,自己测。

逻辑分析仪是个什么神器,有没有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