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10装CPU无电压

楼主(2022-11-06):
备注:发这片帖子前期后后搞了两天,第一次花两个小时写完的时候点错了操作界面不得不从新写,等快要写完了的时候又发现了曲折,重写一次之后系统提示在一天时间内附近上传太多,不得不搁置放置到明天写,由于用手机编辑微信登录,在搁置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不敢去操作微信,生怕点错了又得重新弄,可是早上起来准备写完的时候,一步小心按到发表,艹还没写完就提交了,如果说系统审核通过的我只能说抱歉了,那个是残篇,没写完的帖子。2022特别艰难的一年,之前在外面修了三年的显卡,9月份以太坊升级2.0以后,显卡大崩盘,修完最后的几张5700

经朋友介绍去工厂打螺丝。这是一个H510的一体机,觉得这个故障有点意思,现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故障现象写的是不开机。拿到板子之后快速打一遍各大电压阻值,没有问题后,裸板触发上电如图

电流0.72,从这电流可以看出,裸板上电电压正常,实测各个电压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装上CPU通电如图电流只有0.5,这种问题明显缺电压,于是检测各大电压看哪个电压没有输出。测量结果如下图

VCCDDR、VCCIO正常,VCCSA和CPU电压没有输出。确认故障以后,再次裸板上电测量排除主板电压有无偏大偏小或者不稳定的情况。如图

通过示波器,万用表测量整个板子电压正常。那为什么装上CPU,VCCSA和CPU电压都没有呢?通常修到好多都是装上CPU无CPU电压这种问题。心想难道是VCCSA电路异常引起的?观察了一下,发现VCCSA和CPU电压都是通过主电源芯片RT3609发出PWM至辅助电源芯片来控制MOS管的导通。如果说主电源芯片工作条件异常那肯定不会出电压,于是测电源芯片的供电和EN,如图,测量供电、EN都是正常的。条件都正常了怎么会没有电压呢?难道主电源芯片坏了?如果坏了不装CPU的情况下,又为什么电压都正常呢?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基于以上的测量结果,作出以下几点分析:1、裸板通电电压正常产生,芯片坏的几率不大,如果有问题很可能是相关检测电路出问题,要重点检查芯片周围的原件 2、一般情况都是先有VCCSA后,再出CPU电压,这样就要先去检修VCCSA电路 3、既然是装CPU后引起的,会不会CPU缺少某个条件,导致CPU不能工作,而无法发出SVID引起电路保护。分析一波之后找一个好板对照,看看CPU供电旁边线路有没有缺件错料的,工厂修板不比外面工厂生产都是新料,料坏的不多,缺件,上错料的不少,所以仔细检测对照,没有发现问题。排除第一种可能之后,接下来检测VCCSA电路,各种对照测量,没有发现问题,直接更换上下管和辅助电源IC。一波骚操作之后,问题还是那样的问题。操蛋的很难道要干个主电源芯片,会不会主电源芯片带载不足引起的保护?没有找出问题前,心里出现各种的怀疑。最后还是忍住了,回想之前修过的板子,新料坏的几率很少,如果是带载不足,不应该是这种状况,如果说是带载不足,主板就会发生保护,电压会掉下去,除了待机电压后续电压都不会有,电流跟本就不会有0.5。那么接下来最后一招了,检测CPU的条件,如果还不好就来个大扫荡,芯片一个一个的换,工厂最不缺的就是料,就算修不好,也可以长点经验。检测CPU的时钟,一共三组时钟信号如图

测量时钟信号没有问题,接下测量VCCSAPG和CPUPG如图

测量结果也是正常的。最后测量复位,由于复位信号在不上CPU测量是没有电压的,只能打阻值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找到相关的脚位,测量如下图

经测量发现问题,复位信号阻值为0,复位信号一般都是由桥发送到CPU,所以不是桥就是CPU座子出问题,做桥比较麻烦还要直球,于是选择干个座子看看,当把CPU支架拆出来,准备打座子的时候发现惊喜如图

为了确定一下,马上找一个好板对照

CPU座里面两个焊点连锡,工厂生产制造这种问题还真不少,还好没有干座子,快速处理再次打阻值

阻值300多复位信号线路恢复正常。于是装CPU上电,电流一路小跑轻松点亮

网友:
可在评论区补充贴子内容。或者联系站务客服进行删帖,自己重新再写一篇。

网友:
路过学一下,为什么座子会连锡?

网友:
把图放大,我都不出是哪个连锡。

网友:
那里联锡了,标一下,好看一下是具体什么样的现像

网友(2022-12-20):
哪儿连锡了标一下啊楼主

网友:
楼主修好后帮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3-02-11):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分析透彻,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种小众工包板有图纸吗,还发现很多都是用的同一种布局不一样的牌子,这是贴牌还是公版方案,求指教

网友:
大神,牛逼啊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分析透彻,技术不错

网友:
流程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生意兴隆,学习了!

网友:
看着你的板,土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