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60 6G 开机风扇不转 ,黑屏

楼主(2022-11-06):
索泰显卡1060 6G 开机风扇不转 ,黑屏  经检测 12V  5V 1.8 V都正常  1V没有 电感没有输出电压 下图中 红色圈里的,旁边是一个UP1727Q芯片 换了一个也不行

网友A:
芯片en脚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en脚查了么?

EN是10脚  没有3.3V 我直接给了它1个3.3  1v还是没有出来

网友:
向楼主师傅们学习

网友:
1.8V出来后到核心供电,核心供电出来后到显存供电,最后才到1V,前面的条件达成了才有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