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 H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2-11-06):
如题,
技嘉H110M H通电不显示,测量没有复位3.3

内存有1.2,桥有1.05,时钟有 0.4左右。没有CPU电压  复位没有

测量coms电池3V被拉低。。。最后换了个 NRB位置的1K/电阻好了,但是电阻拆出来测量也是1K的。。奇怪了。
客户机器拿过来说是蓝屏。但是我这边测半天是不显示。电压都正常后·发现接他的内存条是不显示·换了个内存就可以了。。。

最后发现是vccio电压不正常,vccio是8脚双运放芯片给一个mos供电转换0.95V给CPU供电

测量运放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发现是前端的2.5V通过2个电感转换0.95V的,电压直接飙到1.9V,测量发现是这两个电感氧化坏了。更换解决。

网友A:
你已经发现RTC电路的异常就先查被拉低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发现RTC电路的异常就先查被拉低的原因。

换了电池连接的1K电阻正常了。

网友:
技嘉的老毛病了

网友:
技嘉主板毛病多

网友:
收藏,以后用。感谢楼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