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bga焊盘阻焊层脱落原因

楼主(2022-11-06):
如题,在做bga焊接时候有时候会碰到焊盘阻焊层脱落问题,处理起来特别麻烦,但又不是每次都出现,有的板子反复拆焊个45次都没问题,这片板子第二次做bga就出现焊盘脱落现象,所以这到底是pcb质量问题呢,还是焊油灌多了导致的?还是其他毛病

网友A:
拖焊盘的时候温度高,用力大的问题吧

网友:
pcb受潮了。

网友:
绿油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焊盘的时候温度高,用力大的问题吧

第一次焊接都没拖焊盘,焊盘完美的上bga

网友:
这是PCB长期高温导致油墨老化

网友:
拖焊盘的时候用的焊油少,或者焊油质量不好。

网友:
大多pcb质量不行,如果烙铁温度不够高,焊油不够多也会掉皮。
在加热台上拖焊盘,多大的核心焊盘都不怕破皮,有温度,焊油也多。
好的pcb板子不用加热台都随便拖,不怕破皮,但是寨板一类的小厂家的电路板就不好说了,有的随便一碰就破皮了。

网友:
主要是板不好,其次是bga时温度高,拖时温度不够,油少,力大!

网友:
cpb板子不好。其次脱点的时候注意

网友:
温度高时间长,bga不行,我这就一般做三四遍才会这样子,而且情况比你的情况要好

网友:
托焊盘的时候烙铁温度过高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板子上不要用拖锡丝

网友:
一方面是pcb受潮了,其次是bga时温度高,拖时温度不够,油少,用力大的问题吧

网友:
进了水,腐蚀了,高温拆焊,造成阻焊油脱落

网友:
PCB板子问题多,同样一块板 像楼主说的,有些我换五六次都没问题,有些换一次就这样,

网友:
油漆的质量不行吧

网友:
这个确实头疼,我也遇到过,只能补漆

网友:
多加点游,温度要够,就很丝滑了

网友(2023-01-08):
清理焊盘,搞到大面积地线的时候温度不够,找个风筒加热180°,再用烙铁拖锡就会如丝般顺滑

网友(2024-02-19):
秃噜皮不一定是拖焊造成的,虽然表象是拖焊后秃噜皮了,但是内伤在BGA时候已经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