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没电路图 ATX_PSON 找不到了 迷路 怎么测都不通

楼主(2022-11-06):
各位老师 谁有电路图啊~~~~~

网友A:
需要图纸点位下方联系

网友:
应当是通过电阻到IO了,,,慢慢找那电阻,,,

网友:
给包烟钱,我教你怎么找 很简单

网友:
插座边上的三极管kank

网友:
找io的芯片引脚定义.反查就好了啊

网友:
谢谢您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图纸点位下方联系

这个能不能

网友:
技嘉的这种屎色的主板断线的很多

网友:
有电位图的话直接查PS-ON就好了。或者从IO的O-PSON查起

网友(2023-02-06):
这个板要上处理器才能触发~~~我发现了残酷的现实~~~~CPU ID拉低一个管子G     D高电平 后续的才能触发~~~~

网友:
神奇小铜刷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