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打印机被我修成废品,自检后三灯同闪!问题解决。

楼主(2022-11-06):
维修背景:
1、2022年11月05日,网上淘了一个Epson L130 喷墨打印机。
2、原机状态:字迹重影,易卡纸。

处理步骤:
1、拆并清洗光栅条。
2、拆搓纸轮含支架、主板、墨垫,清洗内部纸屑。

故障扩大:
1、清洁后装机测试:
     1开机时异响,速断电,
     2次上电并速断电,注意异响位,猜测是字车步进马达处。
     3次上电,异响消失,字车动一下,开机自检:电源闪一下,墨车原地动一下,纸灯闪一下,墨滴灯闪一下,然后三灯同时闪,大约1秒间隔。

2、下载Epson Adjustment Program,查询状态如下:

故障解除:2022-11-06 晚本打算放弃时,想想以前维修时,有些厂家,拆机后不让测试的先例,就准备装起来测试一下。
1、当把托纸盘装好后测试时,三灯同闪故障奇迹般消失。原因不知,Mark一下,等下次有机会再验证。
2、三灯问题消失后,出现新问题,小车在机器里乱撞,就像要飞出去一样。
   a)、查资料分析,是小车启停光栅没检测到,现在就三个地方,主板、小车定位接口、光栅。
   b)、主板线重插,故障依旧。
   c)、小车定位接口,在里面,只是拆过喷头,难道碰出问题了,拿镊子送了一下,故障依旧。
   d)、光栅难道有正反面?尝试另一面,同样不行。
   e)、百思不得其解,把小车移到左边,准备再观察小车定位接口时,被我发现有一个过穿孔,难不成光栅是从孔穿过去的?立马验证,答案是正确认的。至此所有故障恢复。

总结回忆:
1、清洁后首次恢复上电,出现叽叽刺耳的异响,估计应该是同样未检测到光栅启停导致,且车头是锁住状态。
     疑问:2次叽叽异常后,第3次报三灯同闪,开机时,小车只是原地瞬间反应一下,然后就没有动静,多数小车不反应。试过各种方法未能恢复,当把机子【立起来即出纸面向上】安装【出纸托盘、前框】后,小车才有了动静,不解。
     总结:开机,自检通过后,仅电源灯亮,小车会慢慢滑动再自检,过了后才是另一个马达执行检测,无异常后,墨车归位待机。
2、光栅,从过穿孔穿过。

网友:
各路大神,Help me! 研究36小时了,昨晚瞌睡都没睡好,真是想不明白,问题出哪儿了。

网友A:
检测一下字车光电传感器(位置传感器)

网友:
这打印机不值得修,,
重影可能是头有问题,,这机器换头就不划算了,,其它的故障还可以简单修一下,,,

网友:
唉看开点兄弟

网友B:
如果修好了卡纸,那不是还有一个故障就是重影吗,这重影可能是头的问题,所以最后成本高,修下去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重新拆开 重新安装 字车齿轮位置应该有标记都对应上

网友D:
赶紧整点小酒配点肉,喝晕乎了,扔垃圾箱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字车光电传感器(位置传感器)

感谢,已修好。

网友B:
朋友 ,这个应当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修好了卡纸,那不是还有一个故障就是重影吗,这重影可能是头的问题,所以最后成本高,修下去就没有意义 ...

光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 ,这个应当放弃了,,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拆开 重新安装 字车齿轮位置应该有标记都对应上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赶紧整点小酒配点肉,喝晕乎了,扔垃圾箱里吧。

为啥扔,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修好了卡纸,那不是还有一个故障就是重影吗,这重影可能是头的问题,所以最后成本高,修下去就没有意义 ...

光栅污化,清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拆开 重新安装 字车齿轮位置应该有标记都对应上

不是齿轮定位的,这机随便装,没有定位的要求,都是全自检。

网友:
1。光栅不分反正,只分左右。
2。撞字车要么光栅,要么光栅检测开关。
3。所有的墨水机,光栅和光栅检测点都有固定卡口的。。。

网友(2023-06-12):
此机我家也有一台,昨天出现字车异响,正好来此学习的.楼上的几位动不动就判此机死刑,说什么丢了算了,我不赞同,本网站就是秉持维修节约和分享的精神,解决维修员的难点难题,这也丢了,那也丢了,那来此网站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