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缺一个电阻

楼主(2022-11-06):
没有点位图求大神看下要补多大
什么电阻三角管右边

网友:
需要下方可联系

网友:
你可以试试 8.2k 电阻

网友:
绝对是8.2k的

网友:
这个有点位图才好办,,,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A:
装了8.2电阻完美点亮,旁边旱盘没挖出来飞了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了8.2电阻完美点亮,旁边旱盘没挖出来飞了线

加了滤油,太醒目了,不好卖,还不如不加,一般人也注意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滤油,太醒目了,不好卖,还不如不加,一般人也注意不到

他加错了,应该是加个标贴,而不是加绿油。

网友:
实际上你上个4.7K得也可以用

网友:
4.7.8.2试试

网友:
8.2已经成功良机了

网友:
8.2JK。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