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拯救者R7000P 2020H 短路 修好后高清大图

楼主(2022-11-06):
联想拯救者R7000P 2020H 不开机待机0.06  板号NM-D281 3v短路 电容寄了   阻值电压放出来  供大家参考 没有图纸点位

网友A:
第三张那个lenovo标志的芯片是什么芯片,联想能造芯?

网友B:
兄台   把修好这台电脑的钱给维修台换张静电皮吧    快过年了

网友:
检钱的活。最近遇到两台都是u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一下,桥还是ec坏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详细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那个lenovo标志的芯片是什么芯片,联想能造芯?

ec吧 字数补丁

网友:
联想拯救者R7000P 2020H 高清大图,路过学习,谢谢

网友:
图片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C:
维修桌面是楼主最后的倔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桌面是楼主最后的倔强了

哈哈哈哈 很多年了

网友:
3v短路,是桥还是ec坏了?

网友:
多谢楼主,还把各个供电电压 和阻值标出来.....

网友:
很好  感谢奉献。先收藏了 等修到的时候用。

网友:
很好  短路的故障能把坏的电容找到不容易

网友(2023-01-08):
电容寄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B:
兄台   把修好这台电脑的钱给维修台换张静电皮吧    快过年了

是够破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标的这么详细

网友:
那个电容在哪里,能标记?

网友(2023-09-15):
哥们 ,能看看UX2芯片是什么型号吗?我遇到一个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