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了,这个怎么搞

楼主(2022-11-06):
反正就是有一两个会连锡,无语了
搞一下午没搞好

网友:
珠子大了,换小的,

网友:
血压已经开始升高了

网友:
看锡球是大了点

网友:
这珠子太大了!赶紧换掉吧!

网友:
把毛弄干净

网友:
那个毛是植完锡后面用绵花洗了才有的

网友:
钢网上印的,0.5

网友:
拿镊子能挑连锡的点 温度控制好点

网友:
0.45的就可以了

网友:
搞这大的珠子就是焊接上也会连锡

网友:
用锡浆试试

网友:
油不均匀涂抹,又可能太多油了,多做做手工就好

网友:
这种简简单单

网友:
带网吹,包好

网友:
明显球太大了,换成0.45试试

网友:
换个新刀片,对半切开

网友:
锡珠大了吧

网友:
用烙铁把它吸走,再多加点焊油,补几个点不就行了吗?用镊子夹着珠放在上面

网友:
桥吗?用0.4的吧!

网友:
不要急,先用点位图查下是不是空点或者相连点!

网友:
基本上搞不好了,是你烙铁头太锋利了把表皮托掉了露出金属铁皮了就会爱连锡!

网友:
锡珠太大了,换成0.45mm就行了。

网友:
新刀片 切开上油吹下就分开了 珠子大了 焊盘用吸锡线拖干净 或许会成功

网友:
0.3-0.35的球

网友:
换小一点的珠子啊,实在不行就用锡珠来弄....

网友:
这东西用低温锡可以不

网友:
变通一下,这球也太大了,换小号的啊。

网友:
这个必然是锡球大了。小锡球就可以了。不然焊上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必然是锡球太大了,焊上去都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