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69 保护隔离不过 坑人的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22-11-06):
      各们老铁好,好久没发贴了,今天修了一个索尼的老本,版号MBX-269,保护隔离不过,只有2V,经过研究分析,
是一个保护电路引起的,个人觉得这电路比较坑人,没什么卵用,可以直接拆掉,如果老铁们有什么不同看法欢迎跟贴讨论。过程分析如下。

      表现故障: 插电流表无任何反映,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流表也无电流。
       分析:      根据故障现象,应该为不过保护隔离。
       测量:      第一个保护隔离管  PQ222  确实没导通,D极只有2V.  先上图

  索尼笔记本的保护电路很多,也很复杂,只针对本机分析,其它可做做参考。
上图是分析了一下保护隔离 工作的条件与有关信号,各信号都有有注释, 本机是PR300 和PR443没有成功分压
所以PQ222 不能导通,为什么没有成功分压,下面有详细说明

  最终的故障点是PU113坏了,导致第一脚不能输出低电平,分析了一下电路,这个芯片没什么大用处,所以直接拆了就OK了。
最后来整理一下整个电路的工作方式,

第一步  通过PU113输出 AD_OVP 信号,为低电平,所以PQ273不能导通,那么-VAOFF 信号就为低电平,
             直接加到 PQ266A 第3脚,

第二步   当EC 检测到适配器已插入后发出 DC/-C 信号,为低电平,直接加到 PQ266A 第5脚,

             此时处于适配器供电模式,

第三步  因为PQ266A 第5脚是低电平,所以第3脚没有导通到地,所以 PQ266B 没有导通,

            所以第6脚没有强制变成20V, 这样就使得 PR300和 PR443 两电阻顺利形成分压电路,

            得出10V 电压

第四步   两电阻分压的 10V 电压加到隔离管 PQ222 第1脚G极,使隔离管得以导通,顺利输出 20V  电压。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保护电路太多,很容易把自己绕晕了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因为没看到论坛里没有详细的说明贴,所以就发了点
时间编辑了这个贴子,  如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对了,望老铁们批评指正。
                 最后请老铁们动动发财的小手,帮我加点分吧,感谢感谢!!

网友:
谢谢大佬的分享!我是似懂非懂!总之一句话:让我学习了。

网友A:
能认真把楼主写的长篇大论,完整看完的都是牛人

网友:
温馨堤示老铁们,用电脑看贴更清楚,更易看明白,已解释得非常详细了,如有哪地方看不懂,可回贴追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认真把楼主写的长篇大论,完整看完的都是牛人

你就是那个牛B人物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不过保护隔离的,直接跳过去了,虽然电池不能用了。但客户还能接受

网友B:
遇到过SONY的隔离电路,公共点4V,芯片工作电压测量没发现什么问题,没时间研究退机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基本功扎实

网友:
路过学一下,楼主分析比较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SONY的隔离电路,公共点4V,芯片工作电压测量没发现什么问题,没时间研究退机

  可能就是保护电路出问题了,没时间研究,那是你生意太好了。

网友:
SONY这OVP电路,那是修得人头大

网友C:
干掉它的保护,点火回路很恶心的

网友:
楼主思路可以啊,值得学习,维修要想不走弯路,思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掉它的保护,点火回路很恶心的

是的,,仔细看 AD_OVP  信号你会发现上拉电阻 PR469 是没有装的,也就是说 PU113 这个保护电路只会在适配器输入电压不正常时工作,就算后级VIN 短路了也不能关闭隔离管 起到保护作用, 所以拆掉没任何影响。 如果装了上拉电阻,那就能起到保护后级的作用了,最好是换掉 PU113 芯片了,

网友:
SONY现在大陆基本没有销售了,可惜了这个捡钱的机会!!!

网友:
感谢分享,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