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多个人为故障维修

楼主(2022-11-06):
接修一台网上寄修过来的机器,应当是同行自己换电池导致的多个故障。当然,实际故障比纸上标注的还多,想想这机器都不值钱了,这么多故障同行也收不到多少钱,本来都放弃维修了,但一看是I7的还值得搞一下,再加上同行自己应该是把屏搞碎了,修不好的话怕是要赔很多钱。也是今天不是很忙,就给修着看看吧:

先看看电池接口吧:

更换完之后就能充电了:

再看看开关接口吧:

换完开关之后上电果然是电源能开机:

装机的时候发现电池孔没对齐,还有就是吐槽一下这个电池,怎么这里还有个管子顶着散热器:

把电池拆下来重新给对准了孔,但是管子这是电池本身问题,只能装回去了:

好人做到底,再给电池贴个隔热:

装起来测试发现电池能充电,但是拔掉电池不放电,这是Pro4一个通病,更换后修复:

同时测试时发现键盘用不了,于是检查发现键盘座虚焊,加焊后还是认不到键盘,于是开始检查电路,发现此处四个脚只有一个脚阻值正常:

查电路发现是这两个坏了:

实物图:

装起来后用我的键盘测试一切正常,但是本机键盘却还是用不了,发现键盘口有触电腐蚀进水弹不起来,有些还生锈了:

处理完后就好了,键盘灯也亮了:

要装机的时候再瞟了一眼,发现给摄像头芯片供电的主供电电感外观焦了,给换了个好的:

刚来的时候硅脂涂的有点多:

修完重新涂了硅脂:

来的时候除了散热器四颗螺丝,其他所有螺丝都不是surface上的,我本来想给他配全套螺丝,但是他之前的木纹螺丝把螺母全打滑了,只能尽可能修复一下。还好最后螺丝都拧紧了……

天线条被拆坏了:

屏可能是拆坏了,这是个新屏:

已经在充电了:

换下来的部分元件:

终于修完了,反复拆装测试几次之后,终于所有功能测试都正常了,这是所有处理的问题总和:

各位路过的大佬给加个分呀,给点动力,谢谢!!!

 会员1586772100鑫豆2025-3-9 07:19
 会员1579048100鑫豆2025-1-16 18:33
 会员1573671100鑫豆2024-12-28 22:37
 会员931756100鑫豆2024-7-2 13:54
 会员580296100鑫豆2024-4-27 00:48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发帖的时候两次显示服务器崩溃,现在好像多发了一个

网友A:
有几处都是上家修出来的故障,,。

网友:
路过,学习啦,分享的内容很好。

网友:
看来是很高深的内容,还要付费才能看

网友B:
这个机器进过水吧?第九张图下面有进水痕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进过水吧?第九张图下面有进水痕迹啊

没有,基本全是人为故障,看起来是水是焊完没洗之前拍的照

网友C:
上一个师傅也太手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进过水吧?第九张图下面有进水痕迹啊

可能是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处都是上家修出来的故障,,。

是的呀,除了两个通病,其他基本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一个师傅也太手残了

可能是不是很熟练吧,毕竟不专门修的话有些接口什么并不是很好焊上去

网友:
这个收多少银子

网友:
不知道,没问,有人收钱有人管干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