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19插电死机

楼主(2022-11-06):
Y7000p 2019,插电立马死机,
强制关机后不拔掉适配器开机不显示。关机后可以充电。用电池正常,
通病说是CPU供电 37脚什么2M 电阻根本没找到。客户要的急,加焊了下芯片居然有用了,然后装起来试了半小时没问题。。拿走了。
不用想肯定返修了。现在是通电进系统不定时死机灰屏,有没有大哥指点下无从下手

网友:
修好了吗? 我遇到一台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好象是个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47脚吧 不是37脚

网友:
捡钱的电阻

网友:
分压电阻的问题,插电会灰屏,电池能正常,有两个比较容易坏的故障点,一个是rv1114的公共点有没有,没有就大概率是连接的一个二极管的检流电阻挂了,还有一个就是pu2901的47脚检测电阻容易坏,这个电阻坏了很大可能就会出现你描述的那种情况

网友:
MP2979 第47脚 VIN_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