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1.0 341编程器不能识别芯片

楼主(2022-11-06):
联想T4900d  IH61M 1.0  不支持22NM   原机g630  cpu   使用341编程器  无法识别芯片型号  无法编程  忘大佬解答。现在板子也不上电了

网友:
借别人的809f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夹子吧,焊下来试试

网友:
芯片没事   主板必须上coms电池才上电,大意了。。。。  现在就是编程器不能识别芯片  读出来都是空的    写不进去  只能亮机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