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大家分享最近做CPU的小想法不喜勿喷顺便请教大神们方法

楼主(2022-11-07):
最近一直再搞CPU
分享一下小想法 不喜勿喷

因为坏的CPU太多只发最近一星期换的cpu

图中是4种CPU 678代还好打一些 8代半的U和10代部分长度一样  10代1035G3系列是最长的CPU 最烦人  11代的U比678长比8代半的短一些相对比较好打一些

最后一张是1035系列CPU 最恶心人了 至少我承认我一次百分百的做不好,请教论坛大神们有没有一次可以做好的方法
AMD的就不发了和做南桥没啥区别
12代的CPU和十代的 1035系列的CPU差不多的长度
真心请教1035系列CPU 有哪位大神可以一次成功的,分享一下经验
BGA是十年前的,买不起现在新款的自动对焦的那种
-。。。。。。。。。。。。。。。。。。。。。。。。。。。。
以上内容是个人分享 不喜勿喷 不针对,不歧视,不装 13......

网友A:
换BGA 换红外的,,,

网友B:
大封嘴也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封嘴也没用吗

没用的,只会连锡更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BGA 换红外的,,,

买不起啊

网友:
BGA时底板变形了吧,
加大或调整底面加热功率,实测pcb底面与顶面温差不超过5度才行。

网友:
你说的做不好是虚汗还是短路?

网友C:
另外你是用球还是锡膏?锡球的话,用多大的球?

网友:
焊油不要放太多,不然四边会塌下去,一遍不行的话第二次在多放一些焊油。

网友:
事实证明,bga的风口大了或者长了,四个角落的温度就会有偏差,差二三十度是常有的事,这就会导致主板和cpu受热不均匀,有钱就买回流焊用,没钱可以试试空气炸锅,这玩意内部温度还是挺均匀的,有风机循环热风,

网友(点评):
贴主自己都不把前几代的BGA经验分享,还叫别人教他做新的CPU BGA,做梦吧。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D:
看来不是越长越好,不然很多人都受不了,,楼主厉害,10代的U都搞了这么多了,我都没有接触到呢,还在4-9代玩呢

网友:
干这么多CP了,还说自己小白

网友:
11代的没有做过。是两头焊不下去吧。中间加个重点铜片试下。

网友:
cpu坏了就没有维修了,CPU价格贵,买回来的还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E:
你下次把 胶带换成厚的锡箔纸 全覆盖上层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678带我都很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下次把 胶带换成厚的锡箔纸 全覆盖上层

试试 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
很少换cpu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楼主老司机了。风嘴长了,可能中间温度高,两边温度低。个人见解,从没换过CPU。加焊倒是经常有。买U不敢,拆U无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是用球还是锡膏?锡球的话,用多大的球?

0.45的锡球

网友:
保险起见 CPU 先烤四个小时 图省事 剩下就是运气了    首先值球后 把CPU放平面上看四角是否平整   然后放主板上看主板是否平整  主板不平整 通过物理手段让他平整
然后就是上BGA   上下风嘴不是关键  红外加热才是关键 红外必须与风嘴同步 甚至比风嘴早一点(红外距离PCB 较远) 否则PCB 受热不均匀 变形   CPU 要么一个角塌下去 要么一个角翘起来都会失败

网友:
练手学习的好用品,适合学徒的收藏了!赞!

网友:
不错,真的很666

网友:
分享个视频给你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b0caa95b3b45f96047,视频中就是更换这种10代低压超长CPU的

网友F:
11代目前没换过,无丝印板子10代U换了不少,用对应芯片大小的风口就行了,感觉和做桥没什么区别,应该没什么捷径,还是多做才是硬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1代目前没换过,无丝印板子10代U换了不少,用对应芯片大小的风口就行了,感觉和做桥没什么区别,应该没什 ...

那是标压的好不?你做下10代低压和12代的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是标压的好不?你做下10代低压和12代的就知道了,

标压很少换,10代低压一直在换,一般都是一次就好,还是不知道哪里难,如果觉得难可能是做得多就不难了吧,还是上面所说,没有捷径,多做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压很少换,10代低压一直在换,一般都是一次就好,还是不知道哪里难,如果觉得难可能是做得多就不难了吧 ...

哦,标压,低压,我一直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不是越长越好,不然很多人都受不了,,楼主厉害,10代的U都搞了这么多了,我都没有接触到呢,还在4-9代 ...

总感觉你在开车 却又找不到证据

网友H(2023-01-28):
引用 网友A:
换BGA 换红外的,,,

我的是快克红外的,换不好6代以上低压u,总是两边翘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快克红外的,换不好6代以上低压u,总是两边翘起

快克红外是啥?7610bga吗?这东西很少见人用,同行我看都是用卓帽5860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克红外是啥?7610bga吗?这东西很少见人用,同行我看都是用卓帽5860的多

i760b 今天再干了一次,cpu翘老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