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

楼主(2022-11-07):
从某鱼上卖了个服务器电源,说是hw的。通电后这个电流声是正常的吗?750w的

网友:
是风扇的声音吗?如果是那也算正常。然后测一下各项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A:
测输出电压,再带上负载看是不是正常反正不耐用了,如果这种声音是电流声的话,用不了多久了。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输出电压,再带上负载看是不是正常反正不耐用了,如果这种声音是电流声的话,用不了多久了。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着

输出电源是正常的,手上没有负载的东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