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联发科6753平板,可以看到开机画面可以进fastboot但是不断重启,谁能帮忙看看

楼主(2022-11-07):
(图片)

网友A:
刷机啊 刷机再不行就该考虑按键还有字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机啊 刷机再不行就该考虑按键还有字库了

关键就是这种杂牌平板找不到合适的刷机包啊,你们都是拿什么刷这种平板的

网友:
放生算了!一刷机可能啥反应都 没有了还说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就是这种杂牌平板找不到合适的刷机包啊,你们都是拿什么刷这种平板的

杂牌看板号还有触摸IC和主控去找刷机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杂牌看板号还有触摸IC和主控去找刷机包

现在能刷开机了,但是触摸屏触摸的时候点的位置和触摸的位置不一样,崩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刷开机了,但是触摸屏触摸的时候点的位置和触摸的位置不一样,崩溃中

如果固件没刷错的话,那就是触摸屏坏了。看你图片那个开机画面不是台电的吗,也不算是杂牌吧。

网友:
先进Fastboot 看看能不能格式化呀    电脑装上adb工具包  然后CMD下 输入fastboot -w清除数据 如果可以清掉并正常开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