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暗屏维修

楼主(2022-11-07):
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主板、  客户描述暗屏,  经过上电测试,  发现外显可显, 内显暗屏…

准备开修…

经过测量发现, 屏供电电压偏低, 只有8.5V ,    正常电压在25V 左右、

此时怀疑背光芯片损坏导致, 更换此芯片!
上电测试,  成功点亮……

网友:
苹果的难搞

网友:
慢慢研究、  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A:
这个芯片还是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还是坏得多

对    是的

网友:
老古董了,芯片老化了

网友:
背光芯片损坏帮供电拉低了,笔记本暗屏坏屏的大多数也都是供电拉低造成,也是背光芯片坏的多些

网友:
背光芯片损坏把背光供电拉低了,笔记本暗屏的问题大多数都是背光芯片坏的多一些

网友:
原来苹果的笔记本还有背光芯片呀。

网友:
这个A1466背光坏的不是一般的多.....只要没进水  没发霉 我遇到大部分都是换这个芯片好的.....

网友B:
跟帖,我1465的板子,换16颗内存,三声报警,定位到了内存问题,但是不得已得慢慢忙拆内存颗粒,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帖,我1465的板子,换16颗内存,三声报警,定位到了内存问题,但是不得已得慢慢忙拆内存颗粒,也是醉了

对了,我索性全拆了,问下,升级内存颗粒,改识别电阻改错了,会不会直接扩大问题啊

网友:
用什么拍的  这像素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