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天显卡坏改集显 bios或者上拉某个信号

楼主(2022-11-07):
显存供电击穿了,挖完,目前可以开机bios下风扇狂转掉电 系统进不了 到logo就掉电 显卡显存供电已经修出(但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只是测量有电压)
听说刷bios可以屏蔽独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0370-1-1.html

听说有人研究出来了只需要上拉一个ec信号就行,这里的17楼回复说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0370-1-1.html

我飞的是温控是根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222-1-1.html弄的也不行

求助大佬给个bios或者上拉哪个信号。。。。@suyajuncn

网友: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呢

网友A:
我改集显试好后人家不同意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改集显试好后人家不同意修:

GC6_FB_EN_PCH  这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C6_FB_EN_PCH  这个吗?

是的。。。。。。。。。。。。。

网友C:
这个很坑,好像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坑,好像改不了

确实按照楼上老哥的方法也不行

网友D:
我前几天刚改过   g4拆个温控 加上就行了

网友E:
不先报价就直接修,不是白玩了吗?

网友:
直接把显卡供电给去了

网友:
做实验,提高自己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刚改过   g4拆个温控 加上就行了

你看我飞的那个八角就是飞的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先报价就直接修,不是白玩了吗?

收的机子

网友:
很坑,好像改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

改完GC6这个信号后还需要加改装的温控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完GC6这个信号后还需要加改装的温控芯片吗?

不用改,我的是改了后也测试好了,但由于是二手客户告知情况后估计他也隐约知道如何操作了就说客人不修......

网友:
改集显需要根据图纸改

网友(2023-04-09):
H20 bios的蓝天机,貌似只需要把DGPU PG拉高就行,简单拆掉最后一个mos,不确定是不是所有机型都这样。我前几天修的一台炫龙M7  AMD RTX3070的就是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