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开机

楼主(2022-11-07):
修一片苹果A1466 不开机
客户描述故障不通电、

简单测量发现, 此处电感阻值不正常、只有20多欧、 (正常300欧左右)

加电 烧机发现EC 有点发烫, 怀疑EC短路, 拆掉EC再次测量阻值、  阻值恢复正常。  换一个原板EC, 再次测量阻值,OK

上次测试, 成功点亮!   完美修复 !

网友:
这种EC是不是那种能写程序的?

网友:
a1466这个板子有通病嘛

网友:
路过学一下,ec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