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杂牌显示器一波三折的维修经过,希望此帖子给新手一些帮助

楼主(2022-11-07):
置换了一台杂牌显示器显示器,故障为右下部分偏黑,明显是灯条问题,拆开后发现灯条的灯珠是13436v供电,有3并灯条亮一并灯条不亮,我没有这种灯条,备货是在tb上买的是12v输入9v输出的套件。
那就改吧,在通用版上找到12v供电的电容按正负接上,这个难不倒我,咋也算半个师傅了,恒流板就三根线12v GND O/F,没有亮度调节不管它,找了半天没有O/F标识,于是把O/F线接在POWER上,灯条是亮了也正常,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显示器开或者关,灯条常亮,这个不行啊,于是乎接上原来的灯条,开关好使,一切正常,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显示器不管开还是关,POWER都有3.3v供电,除非你把开关键按住不松手灯条可以灭,后来脑洞打开量了一下开机按键那个指示灯的二极管,测量有2v供电,就把恒流板过来的O/F线接在这里,可以正常开关键,看来是成功了,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开显示器或者关显示器都要白屏一下,其实也不影响使用,后来把显示器装起来又闹了一个大笑话,图像是反的,又拆开显示器重新装,最后是搞定了,杂牌显示器效果真不咋样,希望此帖子给新手一些帮助。

网友:
为什么开关会白屏一下是以为灯电压是直接供的,没有受空开关机信号控制要有延迟,所以灯先亮了。

网友:
杂牌货有些漏光严重,有些偏光膜不好,发白。不过好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