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看一下,这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22-11-07):
哪位大神看一下,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这个元件烧了

网友A:
5V=7A,5V= 实际型号RT3612E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7A,5V= 实际型号RT3612E

学习了,这个芯没有图纸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大神,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7A,5V= 实际型号RT3612E

大神,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xx=xx都是richtek的供电

网友A:
自行领会!!给你芯片应用电路图
5V=7A,5V= 实际型号RT3612E应用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领会!!给你芯片应用电路图
5V=7A,5V= 实际型号RT3612E应用电路图

感谢

网友:
没图纸的话,就问卖芯片的

网友:
RT3612EB是一种2/1相同步降压控制器,设计用于满足与Intel IMVP9兼容的CPU规格,并带有串行VID控制接口。RT3612EB采用G-NAV™(绿色本机AVP),这是Richtek的专有拓扑结构,源于电流模式控制EA放大器的有限直流增益,使其易于设置下垂度以满足AVP(自适应电压定位)的所有Intel CPU要求。基于G-NAVP™ 在拓扑结构上,RT3612EB采用了新一代快速响应机制(自适应快速响应,AQR),以在负载瞬态期间优化AVP性能并减少输出电容。RT3612EB支持各种工作状态下的模式转换功能。RT3612EB内置一个串行VID(SVID)接口,用于与兼容英特尔IMVP9的CPU进行通信。RT3612EB支持VID动态功能,具有三种不同的转换速率:快、慢和衰减。利用G-NAVP™ 在拓扑结构中,RT3612EB的工作频率随VID、负载和输入电压而变化,以进一步提高效率,即使在CCM中也是如此。此外,G-NAVP™ 采用CCRCOT(恒流纹波COT)技术,可在整个输入/输出范围内提供卓越的输出电压纹波。内置的高精度DAC将SVID代码从0V转换为2.74V,每步电压为10mV。RT3612EB集成了用于平台和功能设置的高精度ADC,如ICCMAX、开关频率、过电流阈值和AQR触发电平。RT3612EB提供VR就绪和热指示器。它还具有完整的故障保护功能,包括过压(OV)、欠压(UV)、过流(OC)和欠压锁定(UVLO)。

网友:
新手建议了解一下主板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