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EEMBCF0 暗影精灵6 维修 ALAK丝印代换

楼主(2022-11-07):
回收的一台HP  5V 公共点烧糊了   把烧糊的挖干净  版层第3 5层总共断了5根线  表层断了2根  处理好以后   上电0.1  待机1.05V 输出异常  原芯片是ALAK  用华硕BKLG待机G5335代换  换好以后上电开机正常  进系统触摸板感叹号和部分键盘失灵  重新飞线以后触摸板感叹号解决  部分键盘仍然失灵   用蓝天5570芯片参考  一个脚一个脚测  发现63脚阻值异常  翘起来依然还有阻值  估计版层信号烧串线了   割线以后翘芯片脚位飞线 全部解决    丝印ALAK代换与键盘脚位参考(圆点代表键盘背面电容 ,数字代表对应的EC脚位)

网友A:
HP这板子最爱烧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这板子最爱烧CPU供电

你在绵阳哪里

网友B:
真好功夫啊,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好功夫啊,牛

一般般  只是补个线而已

网友C:
看见这种我可能只想抬走下一个

网友:
看到烧板层,基本就几乎都放弃了

网友:
这是真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这种我可能只想抬走下一个

对你来说都是小意思

网友:
什么叫专业,这就是专业!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的维修师父,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