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主板卡logo

楼主(2022-11-07):
主板开机卡logo进不了BIOS键盘鼠标都不认,只插了显卡和内存,哪位大神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用DEbug 卡看代码。

网友A:
差了usb卡logo,就是桥或者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了usb卡logo,就是桥或者bios了

ps口和usb口的键盘都不认,BIOS刷过了不管用,桥确实开机很短时间内就发烫

网友:
看看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诊断卡代码99

网友(2022-12-11):
桥供电二极管档测对地阻值140多,正常应该是120左右,各路电压都正常,大概率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