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开机卡LOGO

楼主(2022-11-07):
开机卡LOGO,刷bios,换硬盘内存都试过,还是不行,求助思路

网友A:
做个系统试试实在不行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即然有Log,那进pE应该问题不大,还是先软后硬的原则,先看能不能软件检测,找一下问题,或许小问题,没必要换硬件呢!实在不行再考虑硬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然有Log,那进pE应该问题不大,还是先软后硬的原则,先看能不能软件检测,找一下问题,或许小问题,没必 ...

进PE也死机    ,内存硬盘都换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系统试试实在不行是不是短路了

软件排除了

网友:
刷bios都不行换我就直接报价换板子了

网友:
硬件坏了吧。

网友:
先软后硬的步骤,系统 硬盘 BIOS   主板 板载内存  CPU

网友:
这不是能有下一步动作嘛?也叫卡LOGO?

网友:
这也还叫卡LOGO?

网友:
板子上应该有地方短路了,轻微

网友:
排除所有外设,触摸板 键盘等,也会造成卡住,只留屏+屏线,进pe还进去不,供电信号正常直接换u换板

网友:
cpu坏了吧,我之前有个微软和你这差不多,好像还能进bios,进pe蓝屏刷系统蓝屏,最后cpu坏了

网友:
小问题,CPU坏了而已

网友:
你好,卡机LOGO,刷BIOS吧,试试

网友:
这铁么cpu挂了,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以为是主板问题,直接挂闲鱼把主板卖了,想想就蛋痛

网友:
即然软件排除了,那就取下主板一点一点测线路吧。只要找到故障离成功就一步了,全当学习吧

网友:
建议可以找个点位图参照一下

网友:
拔掉电池,分两次长按电源键15秒,清空nvram,重新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