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迫击炮,USB过电流维修

楼主(2022-11-07):
V星B450M迫击炮 ,版号7B89 REV1.1,
开机显示USB过电流,15秒关机,
查USB各口电压,5v正常
查PM_OC0~7#,3.3v正常
查APU_USB_OC#信号,异常无电压。
拆掉U125(排除给APU_USB_OC拉低)
对APU_USB_OC信号上拉,
测的CPU未工作时上拉3.3,CPU一开始跑码就被拉低了,且APU_USB_OC信号未短路
挨个测CPU插槽对APU_USB_OC的联通,发现AL1断线,
在CPU上堆一坨锡把AL1和AM1连通,正常进系统,测试无问题,供上维修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A:
CPU上动手术,牛啊,点位图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上动手术,牛啊,点位图能不能分享下

鑫智造,懂了吗?

网友:
你就不怕一烙铁把针脚搞掉了?

网友:
这个apu usb oc本来就是待机高电平,触发后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鑫智造,懂了吗?

新智造没有v星的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上动手术,牛啊,点位图能不能分享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7475-1-1.html
这里9楼有点位图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厉害,CPU都能应急摆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智造没有v星的图了吧

有,查板号

网友:
那CPU换了后 还是会报错

网友:
这是哪个软件打开的?

网友(2022-12-07):
牛,直接搞CPU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呀!这不是主板和CPU绑定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