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扬天 V340-15-IML

楼主(2022-11-07):
联想扬天 V340-15-IML 版号 DALVAMB18E1 REV;E 淘宝原厂BIOS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好的,我测试过!

网友A(2023-09-15):
BIOS是好,同样版号,机器是V340-14刷了亮机,原机进系统暗屏,刷BIOS后正常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同样版号,机器是V340-14刷了亮机,原机进系统暗屏,刷BIOS后正常

键盘F6调高就好,亮度最低个别机型就是暗屏

网友(2024-06-25):
可以用,速度快。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