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G1AF27C显示正常,屏幕发白

楼主(2022-11-07):
显示器屏幕型号如下图,白屏但图像正常显示,无任何竖条横条。拆开发现边板i7814hs炸管,更换后依然炸管,排查边板上阻容没有明显短路,i7814输出端断路的情况下不烧ic,是不是还哪里有短路呀

这个ic找不到资料,现在不清楚从哪里开始排查~求大佬支招~

网友A:
这种有可能屏内有短路了,造成烧集成块

网友:
板上缺不缺**呀

网友:
结帖,已修复。原机ic应该是i7824hs,更换后显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可能屏内有短路了,造成烧集成块

已修复,二修机ic没换对

网友(2022-12-20):
有没有这款BIOS啊,备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复,二修机ic没换对

厉害,楼主真的很厉害,在不知原芯片型号的情况下能推测出是芯片型号的问题,佩服。

网友:
确实厉害,楼主真的很厉害,在不知原芯片型号的情况下能推测出是芯片型号的问题,真佩服。经验分享以下,怎么发现芯片型号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