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ts-231p2不开机12v电压只有0.86v

楼主(2022-11-07):
不知道要发在哪里所以就发这里请大神帮忙了
威联通ts-231p2不开机12v电压只有0.86v

也不短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修起。所有的问题找到根源都是因为没有12v供电。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12v变成了0.86v

网友:
12v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A:
小白还是建议送修,一来你没有维修工具,二来你也不打算开店,研究这东西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还是建议送修,一来你没有维修工具,二来你也不打算开店,研究这东西就是浪费时间

就是玩。送修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这没点位图不好搞,因为你无从下手

网友:
追查12伏来源,供电芯片

网友:
输入的12V还是19V?

网友:
没短路就先单独检测适配器是否正常,包括其带载能力。

网友:
要么没送过来,查前面,要么过来被后面偷走了,查后面,既然不短,大概率是前面。

网友:
烧鸡,干bios,干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