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救,Y7000P 2019 PG0可以改集显吗

楼主(2022-11-07):
主角:Y7000P 2019 PG0
版号:NM-C371
故障现象:显存供电短路,两颗显存短路(热成像)GPU 凶多吉少。给客户报价需要更换 GPU和显存,觉得太贵。
所以想办法能不能改集显。CPU  I7-9750H 带核显

①显卡核心供电,显存供电电感都断开。

②UV3 断开 或显卡复位PXS_RST#接地。

③GPU未拆

现在是开机快到显示画面时,接屏幕不显,外接也不显。但键盘大小灯可以切换,风扇迅速狂转 3秒左右迅速断电(可调电源,原装电源都这个现象)
请教大佬不知道这款可以改吗,需要改那些地方?

补充内容 (2023-3-23 17:51):
超过90天,不能编辑帖子了。
集显没有改成功
客户过了两个月又拿回来,多少钱都愿意修
最后换显存供电,4颗显存+核心
已经OK了

网友:
改不了吧,我记得是独显直接输出的EDP

网友A:
1先测量屏接口附近的耦合电容阻值,分别加热CPU或者显卡。对比下耦合电容阻值是否有变化
2对比法,看下电容是通CPU还是显卡的。
3如果同显卡,大概率改不了

网友B:
改了吗,我手里有个和你一样的,显卡电不出,电流跑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吗,我手里有个和你一样的,显卡电不出,电流跑0.6

没有改好

网友(2022-12-13):
可以的  H是可以用集显

网友(2024-01-07):
拯救者改不了,拯救者为了高性能都是独显直接输出的

网友(2024-09-01):
引用 网友A:
1先测量屏接口附近的耦合电容阻值,分别加热CPU或者显卡。对比下耦合电容阻值是否有变化
2对比法,看下电 ...

这个方法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