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T490插电一百多,原因竟然是,,,,,,,

楼主(2022-11-07):
机器同行送来的说钱不是问题,联想的T490板号NM-B902
十代的机器,图纸的话鑫智造搜索T490

已知电脑为待机电流一百多,如果放在别的电脑上那就是危险电流,

拆机测量主板并没有过隔离,公共点0V,
那么这138MA的电流哪里来的,拿热成像看了一下,是BD4179MWV发热,甚至一度到了70+度,

按照以往的思路那肯定是他坏了,先三板斧么,结果买回来同型号的芯片都是这个电流,
然后看帖子说TC62D518FTG和BD4179MWV通用,T490S的图纸上确实有这个标注表,
定了换上,倒是没有待机电流了,同样也不触发,思路陷入僵局,

遇事不慌先放一放,睡一觉兴许就有思路了,,

今天又把它拆出来研究,先是装着TC62D518FTG测了一遍条件,

这款T490的联想专用芯片条件的话没有之前那么复杂,前面过隔离也只需要USBC_HV_GATE和PWRSHUTDOWN#为高
无非就是满足几个信号以后再产生VCC3SW,发出由VCC3SW上拉的高电平PWRSHUTDOWN#然后把巴拉巴拉巴拉~~~
USBC_HV_GATE是PD芯片发出的应该只要升压了就有了,

现在测量到
3SW_OFF  高  ,  BAT_VOLT  高 ,  VREGIN20  高 ,  VCC3SW  无  ,
公共点MOS管那边,PQ0007和PQ0008肯定是都要导通上面才会分压接地,PQ0005才会导通

PQ0007的G极是3.3正常 ,但是PQ0008的没有电压0V

心想可能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就把BD4179MWV换回去了,
再次测量上方条件发现除了VCC3SW变成了0.75V以外无变化,

仔细看过N遍电子电路基础二极管课程的看到0.7左右的电压肯定会想到一个名词叫钳位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在翻看VCC3SW去往的地方看到过二极管
曾经测量过对地值四五百是正常的,还烧过机接3V电是没有电流的

再次查看VCC3SW去往的地方,发现了RTC电路的这个二极管,
我说难道RTC电池没电也会导致这种问题么,

量了一下电池果然没电,改装了一下电池,插在主板上,
再次上电电流跑起来了, 接屏亮机,

(一般我就是把原来电池剥开,拿剪钳把两面贴片夹着拽下来,
然后对折一下做类似弹簧的作用然后电工胶带使劲裹好用的很)

但是把电池拆除再次插电故障并没有再现,反而是正常上电,
应该只是单纯的保护了,

最近忙没空发帖但是都记录下来了,但是经常看贴,现在动不动一个帖子看一下就是两块,
好多帖子看了也没啥帮助,余额看完了也没能修好机器,

发个水贴看看能不能混一个精华苟延残喘一下,
如果不行那下个帖子就直接把近些天的经典案例一并奉上,
绝对干货敬请期待~~~~~~~~

网友(点评):
现在动不动一个帖子看一下就是两块,好多帖子看了也没啥帮助,余额看完了也没能修好机器,

网友:
cmos电池没电导致的故障?想不到啊。

网友:
刚修了一台X1现象一模一样  电池也确实没电了  摘了D2001那个二极管能上电了  但是CPU坏了

网友:
电池可以定点焊好脚的

网友(2023-06-01):
楼主技术不错,人狠话不多。学习了

网友:
现在动不动一个帖子看一下就是两块,
好多帖子看了也没啥帮助,余额看完了也没能修好机器,

网友:
我遇到过这机器,告诉你没多久就返修了,BIOS电池用几天就没有电了,最终结果是CPU rtc阻值变小,耗电增加,单独tb芯片供电拖不动,一块上电池耗尽就又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