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 K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2-11-07):
    H81M K 无CPU供电,内存电压,南桥供电正常,测试开启EN有3.3V正常,

    测试VCCIO_CPU电压为0V,也懒得去找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了,直接短路连接HR51.

上电,CPU供电正常了,正常点亮。维修过程就不写了,主要是加深自己的印像。

网友A:
Where you find desktop  schematics and board viewer fil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ere you find desktop  schematics and board viewer file ???????

华硕主板没有电路图,只有点位图。点位图论坛里应该可以下到,也可以用鑫智造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