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黑苹果系统卡这个怎么办啊

楼主(2022-11-07):
这问题是bios里那个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1.config.plist ->UEFI ->Quirks ->IgnoreInvalidFlexRatio ->True/YES

2.如果1中已经启用,还是卡这里,则需要启用config.plist ->Kernel ->Quirks ->AppleCpuPmCfgLock/AppleXcpmCfgLock ->True/YES

3.如果1与2中都尝试了,依然还未解决,就一定要检查Bios设置CFG Lock(MSR 0xE2 write protection)~CFG锁(MSR 0xE2写保护)(必须关闭,如果此项有,部分机型即使在Kernel-> Quirks下启用它,依然还是会卡上图的地方)

4.再补充一个方法,config.plist ->Booter->Quirks ->SetupVirtualMap(将此项禁用关闭)

网友:
你这是没有GHOS进去还是开机就卡哪里啊

网友:
有没有苹果系统 12 13的可引导的链接

网友(2023-01-02):
那就买真苹果不就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