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更换USB管无声无返回无振动!

楼主(2022-11-07):
一台IPHONE 7P换USB管U4101时掉了D1脚,查图纸是NC空脚!掉点板层处往周边刮也没找到断点链接脚!查PCB点位图又是有链接的!现在故障是无声无返回无振动!请问一下故障是不是这跟NC点引起的?!哪位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不可能!找另外的原因

网友A:
楼主肯定是考验我们的眼力:
你更换的是U4101,给的图纸是U4001.所以你才会在图纸上看到D1是NC,点位图却有连接。

网友:
看图纸中D1和D2分别是串口2的接收和发送端,D2在图纸中和点位图中都是接地,D1脚应该就是空的

网友:
已经解决,那只掉点的脚是空脚无视它,u3402伤到了,换了一颗就可以了,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
USB下面的小音频检查一下

网友:
一般都芯片

网友:
不要百分百相信图纸

网友(2022-12-26):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是考验我们的眼力:
你更换的是U4101,给的图纸是U4001.所以你才会在图纸上看到D1是NC,点位图却 ...

兄弟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