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LC反复重启维修(修主板第一次秒杀)

楼主(2022-11-07):
映泰H81MLC R7.5
打完对地值,无异常,上电开机反复重启。测量发现无CPU主供电
测CPU主控芯片供电正常,无EN

EN通过12V分压提供,测PR1一边有12V,一边无电压。
VCORE_EN受Q19、Q12、Q13控制。Q19  G脚有5V,Q13   B脚1.05V    C脚5V,确定Q13故障。
更换后亮机

附亮机BIOS

网友A:
这种映泰主板 维修都比较麻烦

网友:
理论知识搞懂了  修起来有条理 666

网友B:
5转3吗,那个芯片负责主供电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爽快的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转3吗,那个芯片负责主供电的吗

CPU的主控芯片没有开启信号,主控芯片不工作,CPU就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映泰主板 维修都比较麻烦

有图纸的话修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C:
杂牌应该没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牌应该没有图纸啊

映泰不是杂牌,他是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牌应该没有图纸啊

鑫制造里有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Q13的事,换掉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感觉映泰相对来说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D:
q13导通通时,拉低5v ,q19截止,12V顺利分压开启en ,q13不导通时,q19会导通拉低en.    所以也可以直接拆掉q19.

网友E:
对啊,有图纸就是爽,可以一下就定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3导通通时,拉低5v ,q19截止,12V顺利分压开启en ,q13不导通时,q19会导通拉低en.    所以也可以直接拆掉 ...

友友分析的很棒~但我觉得Q19不能拆,因为VCORE_EN是通过12V分压出来的 ,拆掉Q19后在时序上会先产生SYS_PWROK(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的PG,表示CPU核心供电好),而PROCPWRGD(非核心供电好)会后于其产生。桥在第一次读取BIOS配置硬件信息前,CPU主供电已经开启(此时的CPU主供电并非是适合此CPU的),虽然此时的CPU可以运行,但是可能处于超频或者降频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有图纸就是爽,可以一下就定位问题

鑫智造确实不错,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