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5370的维修疑问

楼主(2022-11-07):
手上一台灵越5370   版号ARMANI 13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水的 进在type c旁边 。然后现在机器是还能开机 电池能开机正常使用  可是用适配器开不了 也不充电,外接电源0.1左右就掉电了 掉电也能再触发奇怪的是 进系统不充电,也不能单独用充电器开   那个指示灯有触发亮一下 只要放了开关指示灯就灭了 。  这个机器的隔离是用ISL9538H, 查了条件隔离貌似没问题 因为如果有问题不能触发的 现在机器都可以触发了,但是我发现这个PQ7600的G级是18V  可是1234脚一直都有19.5V  按理说没导通才对啊??? 现在问题有以下几个:1 请问这个机器在不接电池的时候 那个旁边的指示灯是不是就会亮的?

2:这个机器上图的PQ7600明明是截止的 只是体内二极管过去的电压 为何有公共点?而且还能触发,只是掉电?
3:电池能开机 按理说上面的元器件应该都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 ????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的 实在下不去手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