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跑线思路

楼主(2022-11-07):
开机显卡风扇动一下不转,正常靓机进系统,测的12v对地阻值无限大,上电显卡12v没电压,目测供电接口旁边掉了一颗电阻,好像10k上拉电阻。求大佬指点跑线思路,风扇不转和掉的电阻有无关系

网友:
不懂跑的话就不要瞎搞了,最好找迅维的老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