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M-VS主板IO无输出

楼主(2022-11-08):
A55M-VS主板IO无输出,怎么下手,纯小白求帮助

网友:
IO芯片是NCT6776D

网友:
求助 NCT6776D 触发脚位的顺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1030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换IO啊,先换了再说

网友:
如果IO供电正常而无输出,建议更换IO .

网友:
IO已更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IO的工作条件,别直接拆IO啊,不是那么容易坏的,而且不好拆不好安

网友:
路过看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