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跑圈软件到底是个啥

楼主(2022-11-08):
请教各位大神
经常看到他们用这个软件跑圈
但是在网上没找到任何资料
这个软件哪里能下载到
是dos的吗  还是桌面软件

网友:
百度找    urwtest_v18_fix     ,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
桌面环境的软件,win的cmd窗口的,一般用来检验ssd。跑一圈就好了,跑多了磨损ssd

网友:
这个软件叫urwtest,系统下运行的,测试连续读写速度和坏块的。如果跑第一次有红色,再跑第二次,可能会自动加坏块表(低级的),红色就没了。有坏块最好是量产一下,加的坏块表等级高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是测试硬盘的么?

网友:
我知道显存存测试。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这个软件对于部分硬盘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感觉是DOS 环境下  整的

网友:
感谢二楼老哥分享~~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