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m-wind主板CPU供电烧上管

楼主(2022-11-08):
GA-b15m-wind主板CPU供电烧上管4C10N,当然CPU也烧了。在把它取下来时,边上的一个小电阻吹丢了。查看点位图

标识是DANTC2,简化图如下:

这里显示它是热敏电阻, 。这个热敏电阻是不是必须有,如果掉了会再烧元件吗?

网友A:
DANTC2这个热敏电阻是必须有的,如果掉了很可能会再烧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NTC2这个热敏电阻是必须有的,如果掉了很可能会再烧元件的。

这个电阻阻值随温度升高变小吗?能否使用90K或多大的电阻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