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科BGA不开机

楼主(2022-11-08):
有哪位老板用过雷科这款BGA吗现在!是不启动卡屏!有同款的可以拍图看下吗?里面这接线太简单了吧?感觉少了一个串口线。。。。有的老板可以拍照对比一下呗有偿的谢谢 #BGA#

网友:
如果 是程序有问题就麻烦了,返修台 不像笔记本的资料到处都是

网友:
拔掉 串口 看看能不能进到用户界面

网友:
掉程序了吧!问厂家要吧!或者内存坏了

网友A:
现在厂家是不是都不做了,,,后期服务就没有了,,,

网友B:
步科的屏bga核心容易坏,卡logo

网友:
感觉大概就是丢程序了。话说你这买的是二手的吗?售出不退不换那种。

网友C:
你这个机是闲鱼上买的吧,东莞石排卖家600元出的那台吧

网友:
转让吗?看着好像问题不小……

网友:
又是这个牌子啊

网友:
2种可能,一个程序,另一个是bga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是闲鱼上买的吧,东莞石排卖家600元出的那台吧

是的就是他那里收的

网友:
这主板高低压集成在一起,故障率估计不低。

网友:
硬件不复杂,但是没有 PLC  触摸屏 资料文件,想修好不可能,除非改装

网友C:
我问维修bga的说维修费要一干元左右

网友:
集成储存跟内存的?那无得玩了,就算有同型号的也读不了固件出来。

网友:
我的T6不像这样呢

网友:
用bga 修bga  倒是你的bga 坏了 怎么修呢

网友:
没有T5不带屏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问维修bga的说维修费要一干元左右

那就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厂家是不是都不做了,,,后期服务就没有了,,,

雷科没有服务的以后都不要买这种牌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科的屏bga核心容易坏,卡logo

不是步科吧威纶?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头疼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售后设置了开机次数,到了次数后程序就坏了,必须重新刷机。也很有可能,因为厂家不可能让你用一辈子的

网友:
这个bga好用吗,

网友(2022-12-29):
不一样的

网友D:
兄弟这是雷科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是雷科什么型号呢?

t6,,,,,,,,,,,

网友(2023-02-06):
大概率是丢程序了或者厂家设置次数悄咪咪的给你锁了。。。BGA这东西可以买二手但是不要去买坏的,大概率翻车,就算最后废了舅舅二虎之力搞好了,花费的时间精力划不着,有这功夫修几台笔记本多好。 你看维修厮从不捡漏二手工具,都是直接买全新的。格局大才能赚大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用bga 修bga  倒是你的bga 坏了 怎么修呢

手搓,钻木取火加热干它

网友:
T6雷克还在卖啊,为啥就没有服务了呢?付费维修厂家也不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