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4 不触发

楼主(2022-11-08):
拆机发现USB的管子烧毁,拆掉候,按开机只有3V 5V只有0.3 ,三板虎,直接换5V芯片原芯片是AMM7GH,原型号没有,用AMM6HA试一下,装上按开关正常触发,这俩个芯片是可以通用的。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这种类似的,只看前面的三个字母就行 你去淘宝买,卖家就这样卖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