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CP1025打印纸上无字,只有一个地方隐约有一点印子

楼主(2022-11-08):
HP CP1025打印纸上无字,只有一个地方隐约有一点印子,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机子是能正常打印的,拆机后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打印空白页了,用打印中途断电,发现转印带上是有碳粉的,但没有转印到纸上。这种是转印带组件的问题,还是定影组件的问题?

网友:
多了一丝鬼魅鬼畜

网友:
看看转印组件,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那就返工,重新安装一遍。无字一般为激光器,动了激光器插线没有。

网友A:
这个机子拆装很麻烦,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拆装很麻烦,耗时间。

确实,很耗时间的,老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那就返工,重新安装一遍。无字一般为激光器,动了激光器插线没有。

激光器有问题,打印中途断电看了,转印带上是有碳粉的啊!应该不是激光器吧!

网友:
转印没通电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那就返工,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
拿出碳粉盒,摇晃均匀

网友:
昨天已经找出问题所在,是侧面的齿轮盖没有完全上紧,导致转印离合驱动齿轮没有到位,转印离合没有正常工作,打出空白页,应该是碳粉在转印带上时,没有正常离合,粉被刮掉了,导致纸上无碳粉

网友(2023-03-09):
我也是同款机,我想问一下这个机器打印只出黑色不出彩色是什么情况?拆机之前是正常的,拆机重装之后就这样了。我照着网贴已经把转印带的齿轮缺口转过去对准了小三角。但是没有用啊。

网友:
转印带对位问题或者二次转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