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6-71-N96K0-D03A BIOS 芯片坏了

楼主(2022-11-08):
神州  6-71-N96K0-D03A   BIOS 芯片坏了  怎 么处理呢  本来亮机的  风扇狂转   刷个BIOS试试呢 结果 BIOS 读不出来 写不进去 BIOS 芯片坏了 买了个芯片刷上不上电   蓝天的板子必须原BIOS芯片吗   愁惨了 这BIOS 刷的

网友:
买个料板拆

网友A:
1找一样的料板
2买一样的新BIOS芯片,刷入备份代OTP分区的
3再写入秒亮BIOS
可以试试

网友:
测一下主板上BIOS供电是3.3V还是1.8V的  有可能1.8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那么挑剔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一样的料板
2买一样的新BIOS芯片,刷入备份代OTP分区的
3再写入秒亮BIOS

                                         是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一样的料板
2买一样的新BIOS芯片,刷入备份代OTP分区的
3再写入秒亮BIOS

OTP 怎么备份 亲

网友B:
RT809F 有时没有这个选项呢

网友:
网上找找————

网友:
这种带大焊盘的BIOS上次我拆的时候给弄断了...不过我在TB上买了一颗原型号,写上没问题。你看下主板会不会是有小电阻啥的掉了,一般是33欧姆或者50欧姆左右的那种

网友C:
被回复 逗乐了  这魔改的 刷原厂然后看他CPU 写微码就好了

网友:
1找别人要个,代OTP分区的备份BIOS
2 809f 识别出来,得看下BIOS备份带OTP不。如果备份,没有OTP选项,可能这个BIOS,本身就不带OTP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809F 有时没有这个选项呢

没有这个选项,可能BIOS不带OTP分区。可能不是BIOS本体的故障  看下是否碰掉BIOS周边的件了

网友D:
日后  魔改的还麻烦了呢

网友:
碰掉东西了吧

网友:
审过了   没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选项,可能BIOS不带OTP分区。可能不是BIOS本体的故障  看下是否碰掉BIOS周边的件了

感谢回复   用RT809F 备份BIOS 的时候极少出现OTP后缀备份  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后  魔改的还麻烦了呢

魔改   什么意思  这板子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被回复 逗乐了  这魔改的 刷原厂然后看他CPU 写微码就好了

魔改是什么意思      有解决方案吗  现在刷上BIOS 电流0.28

网友:
这脚位bios芯片是25那种吗?还是spi nand

网友:
BIOS写错了烧了东西,好好查一下

网友:
神州官方有原厂bios

网友:
魔改意思就是 cpu可能不是原的导致bios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魔改是什么意思      有解决方案吗  现在刷上BIOS 电流0.28

你做维修的 你不知道魔改? 你没发现神州很多机器 6代的南桥 CPU从6代一直到9代都有? 你刷了工厂BIOS 要么换U  用他的U你就得刷微码 看那个CPU对应的 哪个微码    不然就是 0.2 0.3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维修的 你不知道魔改? 你没发现神州很多机器 6代的南桥 CPU从6代一直到9代都有? 你刷了工厂BIOS 要 ...

还真不懂  没注意过这些问题  我现在的板子CPU 是I5-10400   南桥型号是SRKM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维修的 你不知道魔改? 你没发现神州很多机器 6代的南桥 CPU从6代一直到9代都有? 你刷了工厂BIOS 要 ...

亲 帮我看看  我找个啥样的CPU 可以试下这板子

网友:
你把原来的装上试试

网友:
还没碰到过写不进去的 .........

网友:
X宝上找那种能代写数据的卖家

网友E:
楼主能帮忙看下声卡芯片型号吗?就是你第三张图左下角那个螃蟹,谢谢啦!!

网友(2023-01-28):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帮忙看下声卡芯片型号吗?就是你第三张图左下角那个螃蟹,谢谢啦!!

声卡芯片是ALC256

网友(2023-10-14):
楼主这台最后BIOS芯片的事你处理好了吗

网友:
这贴片的BIOS应该是1.8V吧,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