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250MH VRE:1.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2-11-08):
主板拿到问题是不通电,测量B10没有3V出来,这个板的3 5V是由待机芯片供电的,测量3 5V电感都没有电。5V电感二级体值对地,先查芯片条件,供电和开启都没有问题,取掉5V电感,确定是后端短路,直接开始烧鸡,果不其然,发财小电容。
到这以为维修结束了。。。其实是才开始。。
通电测试,发现通电不跑马,又开始测量各大供电,内存,桥供电都有,到VCCSA这里没有,发现没有开启供电,取掉Q67,开启和供电1.05V出来了。再次通电。。。还是不跑马,VCCIO供电也没出来。。,又查,供电开启都有,测量到 VBST这脚发现对地,取掉芯片正常,由于手头没有NCP3135这个芯片,尝试从VCCSA飞线过来。但是这个芯片的PG是发出给CPU核心供电的,又把VCCIO的开启和PG直连。
再次测试。。终于点亮了,由于刚修板没几个月,经验肯定不够,操作若有什么不合规的地方,麻烦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真不错,你学会了。

网友:
只飞线不换件,你已经很牛了。加分鼓励。

网友A:
瞒天过海,李代桃僵,短接线,高手啊!也想去报个学习班了,自学的路很绕。

Bok

网友B:
VCCSA和VCCIO 很多低端主板都采用一个电压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和VCCIO 很多低端主板都采用一个电压

原来是这样 了解了。以后理解这些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瞒天过海,李代桃僵,短接线,高手啊!也想去报个学习班了,自学的路很绕。

有一定的基础去实地学习一下还是很划得来的哈哈哈

网友:
楼主,能在不换芯片的情况下,靠飞线修,确实牛!

网友:
瞒天过海,李代桃僵,短接线,高手啊!也想去报个学习班了,自学的路很绕,感觉自学很难。

网友:
一下烧了这么多地方,修的伟6

网友:
自学成才,牛

网友:
有图纸都好修

网友:
有点怕修原装板....